时钟

楼主(2007-07-29):
各位大侠:用s7-200和LED数码管能制作一个时钟显示吗?

网友A:
可以的,如果要省点的话,PLC和数码管之间加些外围电路。具体参考PLC的读时钟指令,外围电路可以参考一下单片机与数码管的外围电路

网友B:
呵呵;
大材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