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求助!

楼主(2007-07-29):
请问哪位大虾知道,如何用开关的通断来实现编码,在PLC中采集这些开关量进行编码,比较后得到相对应的输出

网友A:
讲具体些嘛

网友B:
可以的;你要实现的具体功能是什么?

楼主:
只占用一个输入点,在规定时间内针对一个输入点的通断状态来进行编码(既通为1,断为0),根据编码与PLC内部的编码进行比较,不同的编码可以得到不同的输出结果,不知道这样说明能否理解,我使用PLC不是很在行,所以请教大家,按我的理解,应该可以实现的,如果能解决,很是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