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9):
930的触摸屏,在开机是按住右面两个角,就会出现一些能调整的东西,但是调整后就现实找不到数据,请问前面能调整的是什么?(因为都是日文,看不懂).手册里好像也没这些东西,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呵呵;是进口的设备上的吗?
断电后重新上电就可以进到用户画面了;

网友B:
重装OS,初始化屏,自然以前的画面就全部删除了,操作完成候等于一个新屏

网友C:
调节的东西多了 密码什么的 还有改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