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9):
我 有一个HITECH的屏,是PWS1711的,和电脑一直连接不上,数据线是自己做的,让别人看过,没错,我怀疑是软件设置的问题,传输速度是9600,资料位8 ,效验位偶数,停止位1,COM2端口,请教那里设置错误了?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我用COM1口做了一根,很好用啊

网友B:
资料位好像是7而不是8.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C(2007-10-20):
今天用COM1搞了一天,还是连不上?老是通迅错误,这个资料位到底应该是多少?

网友D(2007-12-06):
是软件设置的问题
新建工程的时候好像要把改填的全填上
漏选项就不好通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