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29):
我看了说明书...按方法来做....他说我没有,得到许可??

1..我把他接到现场总线上..按Foundation.fieldus application .. 它说我没有,得到许可??
 显示<this 375 is not licensed for foundation fieldbus app>

2.之后我查看开机.画面发现. your 375 is licensed for
                                     (Y)    HART
                                     (  )  foundation fieldbus
                                     (  )  easy   upgrade
   发现...第2 foundation fieldbus 和第3 easy   upgrade  没有打钩?  是什么回事.什么才可以.让这里..得到许可???
 希望前辈指点一下..谢谢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xinjihua&id=24304老信的博客里有中文操作手册.

楼主:
晕..这个东西我..搞了..3天3夜..

楼主:
哎..这样一个小东西..都搞不懂..真觉得有点失败...

楼主:
375 手操器有人用过吗?  什么样联啊??   我按他说的方法..
  加了24V 电源 串了250n 电阻.和压力变送型成回路..之后再把 375 用HART 接口.并连在..电阻2头..
按了说明书的接线图了..还是不行啊.. ?????????

网友A:
并?应该串吧

网友B:
电阻用串联接进回路。HART一端接在电阻之后,另一端接变送器另一端。你的方法似乎联入安全栅时才可以。不妨一试。

楼主:
说明书上..是说..串电脑.并手操器

楼主:
安全栅  我们这里没有..可不可以用...格离器来代替啊??

网友C:
你所使用的375只支持HART协议,所以无法连接到其他协议的设备上。

网友D: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xinjihua&id=24304老信的博客里有375操作手册.

网友B:
你可以用475试一下!说明书上有三种通信方式,不妨一试。可能你的手抄器不支持现场总线通信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