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10V风机控制!

楼主(2007-07-30):
由于自己是新手,所以有很多不清楚,如最近遇到了有台变频器,它的冷却风机是110V的,   但是不知道怎么测量是不是好的,所以想求一个原理图,谢谢!

网友A:
测下变频器输到风机的电压是不是110,它有没有电容的,如果没有打开风机里面可能有电子电路,那就要慢慢查啦。再用手转一转看容不容易转动,有时可能转轴卡死。如果是加油。

楼主:
有电容,我想知道110V风机的原理图!
能提供一下吗~
谢谢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