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30):
XCT-111型动圈式温度指示调节仪。用何种仪表替代在?

网友A:
xct系列老式动圈表一般采用电偶输入,目前基本上所有的数字温控表都能兼容,你只告诉他仪表安装的开孔尺寸及输入方式就可。

网友B:
可采用宇电数字显示控制仪表AI-708型的来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