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30):
蒸汽流量商业计量,请问:我厂印染要使用电厂蒸汽。如何测量流量计量要准确。

网友A:
根据你的用汽量合理选择流量的量程范围,选择流量计类型,蒸汽测量一般用孔板来测量流量。一套流量仪表要有节流装置(孔板)~引压管~三阀组~差压变送器~流量积算仪。如要准确看蒸汽的性质,是饱和还是过热蒸汽,确定加温度、压力补偿功能。流量仪表可选AI-808H温压补偿流量计。

网友B:
用超声波流量计吧!孔板是过时了.不过都不是很准.主要是校准困难.

网友C:
我没用过超声波测蒸汽流量

网友D:
流量计校准是要每年到监督局校准的.测量流量计量的准确要监督局的装置计算书.还要专业的热工仪表人员计算.呵呵.我就是电厂负责维修的.如果你怀疑你的表不准的话.把你的数据给我.我帮你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