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30):
压力容器的液位如何测量我要测量压力容器的液位不知如何选型

网友A:
对于压力容器的液位测量。根据介质的不同可选二线制24V供电的传感器,如浑料可选双法兰差压变送器,根据比重来修正液位高度;射频电容式传感器等。配二次仪表如宇电AI-701AV24型

网友B:
除部份液位测量仪表不能满足外,大多液位测量仪表都能满足你的要求,如:差压式、浮力式、电学式、核辐射式、超声波式。关键要看你的设备的液位范围、工作压力、温度、介质、是否远传、控制、投资多少等要求来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