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管理

楼主(2007-07-30):
计算机管理
我是电工领导要求配电 房的电压各车间的电流统一计算机管理,不知道如何配置组建请出个主意,谢了。

网友A:
在你原有的配电柜上的电压、和100/5A电流互感器输出接的指针表的线,拆下来接5A电流互感器有模拟量4~20mA输出信号,把信号接到有RS485通讯的仪表上,通过RS485通讯总线与计算机通讯,在计算机上安装组态软件,就能实现计算机管理。宇电有六路通讯表AI-706MAJ4J4J4S还有配套的软件AIFCS网络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