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30):
输出限制,有调节输出限制的仪表吗?

网友A:
有。调节器都有上、下限幅功能。

网友B:
支持2楼的说法

网友C:
仪表的输出量是可以限制的。主要是用于电炉的加热元件是硅钼棒在低温时电阻小电流大会引起跳闸,所以要限制输出。宇电AI708系列调节器具有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