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30):
试验室需要分段功率限制的仪器,电炉程序升温需要分段功率限制的仪器,因为电炉是硅目棒加热元件,低温时电阻小电流大,会跳电闸。

网友A:
厦门宇电生产的程序升温仪表。都具备分段功率限制,在低温段可任意设定输出功率限制。还可以设置高温炉非线性功能限制。说明书在网站上可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