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30):
我刚接触伺服电机,如何设置驱动器的参数,用的是同步皮带,拉力是40.Nm  220v 控制塑料输出的长度大约30厘米,而且长度要可调的.请高手指点我入门!

网友A:
找说明书。和变频器差不多。

网友B:
你用的是什么伺服系统??说的这么笼统,恐怕别人没法回答啊

网友C:
最少也要设控制方式,脉冲形式,电子齿轮比
最好还是要详细看下手册

网友D:
最起码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1.用什么给驱动发信号,或者什么都不用,只用驱动
2.要确定用的是位置控制还是速度控制,看样子你是位置控制
3.运动速度不说明.电子齿轮就不用调节.
移动距离是可变的可以选择多段控制.

楼主:
光电信号经过PLC,在给驱动信号,输出的速度是经过PLC计算在输出脉冲的

网友E:
仔细看一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