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30):
我现在用三菱变频器打正转(STF与SD接通)或反转(STR与SD接通)时,而其多段速RL,RM,RH不接通的情况下,控制面板STF或STR闪烁,接着电机运行,从0HZ—50HZ 而且不管是打正转还是反转电机都向一个方向运行。
现在我想在只有正转或反转而其多段速不接通的情况下电机不工作,怎么办,需要调什么参数。
因为此问题不解决掉,若RL ,RM,RH任意一个出现触点故障导致多段速频率信号不能输入,而正转或反转信号启动,就会直接加速运行到50HZ,会出事故,现急,请各位指点一二.

楼主:
请各位进来看一下啊,帮忙解决一下,初次使用FR-A700,关于上面的问题使用手册上我翻了两遍都没翻到,以前使用别的变频器,都好设定某参数,当多段速没信号而正反转有信号时,变频器没有输出的,

网友A:
把不需要的段速都设为零,即使有正转或反转,电机也不会动作。(有个“0”段速是面板设定的,如不用也要设成0Hz)

网友B:
强烈推荐楼上的意见,好像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不需要的段速都设为零,即使有正转或反转,电机也不会动作。(有个“0”段速是面板设定的,如不用也要设成0Hz)
其它段速我都为0HZ
这个0段速,就是所说的操作面板频率吧,我都用的PR79改成2了啊,就是外部操作模式,跟这个0段速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