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转232

楼主(2007-07-30):
笔记本电脑没有九针的COM口,现输编写PLC(三菱,LG等)、人机(pro-face,hakko等)的程序,编程电缆都是九针的COM接口,请问那种转换电缆最好,价钱如何?电脑城几十元条的能用吗?

网友A:
可以用,我就是在电脑程买的

网友B:
最好用全隔离的转换线,几十元到百把元。价格贵了点,但不会打穿PLC的通讯芯片。

网友C:
不是都可以的,有的可以,但有的不行,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PLC,最好还是买PLC佩带专用的USB TO 232

网友D:
用USB-SC09
我的COM口不好用,我就是那样用的
具体的可以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