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30):
问题来源:现在需要对一组直流步进电机实施群控,有一套方案是这样的:上位机通过PPI电缆接s7300,然后用s7300下面接若干s7200,走dp协议,问题是上位机如何对这些s7200下装程序?具体用什么接口,什么电缆,走什么协议?请个位高手指教。

网友A:
ppi->300,^_^,300没有这个接口,你倒是可以拿它给200用用!!

楼主:
谢谢楼上。
1、你的意思是PG机用485接口,走PPI协议往200下吗?那300的程序是通过什么口下的呢?
2、如果300经dp总线挂5个200,如果我要同时给这5个200下装程序,该如何操作?
问题很菜,还望不要见笑!请多多赐教!

网友B:
上面的几位楼主很懂西门子,请问网上有没有西门子视频教程下载啊?

网友A:
你到想的很简单,同时下,你还是一个个下就是了!

网友C:
lililiu-2002:

1. S7-200 PLC只能依靠 EM277模板连接到 Profibus-DP网络, 来实现和S7-300/S7-400 PLC数据交换.

2. EM277模板不支持"通过Profibus-DP网络对S7-200 PLC下载程序".关于EM277模板最新动态,可以和西门子A&D技术支持热线联系.

3. 建议: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将5台S7-200 PLC连接成一个 PPI网络.然后把你的电脑通过PPI电缆连到该网络,对每台S7-200 PLC都可以下载程序和调试!

网友D:
如果S7-300与S7-200的PLC都挂在DP网络上,则可以通过DP网络向任何一个PLC内下载程序,下载程序是只需指定要下载程序的PLC的DP站地址就可以了。
当然你要使用支持DP协议的通讯卡才行。
楼上说的EM277不支持通过Profibus-DP网络对S7-200 PLC下载程序是不正确的。

网友C:
dzfa:  想和你确认通过网络下载的步骤.

电脑上使用支持DP协议的通讯卡( CP5511/CP5512/CP5611/CP5613 ), 然后在 MicroWin软件中的" Set PG/PC interface " 选择相应的 DP interface, 就可以下载每个S7-200 PLC程序.

你亲自做过"使用支持DP协议的通讯卡, 通过M277模板对S7-200 CPU的下载"吗?

网友E:
CP5611 可以通过EM277向S7-200传程序的,我这样用过的!!

网友C:
以前使用S7-200时候, 我根本没想到"可以通过EM277向S7-200下载程序". 非常感谢 yilimin提供的信息!

楼主:
非常感谢Robertjml!感谢各位工控朋友提供的信息。我再继续探索。
现在有三个问题请教:
1、请问CP5611通信卡是什么?有哪些物理接口?包含什么样的通信协议?怎么使用?
2、提供接口转换功能吗?如果是,我知道EM277是dp口,那么CP5611是将DP口转换为什么物理接口?
3、提供协议转换功能吗? 如果是,它将DP协议转换为什么协议?
请赐教!如果有相关资料,还请传我一份。
lililiu-2002@163.com

网友C:
CP5611通信卡, 插装在台式电脑的 PCI插槽. 使用 Profibus或者MPI总线, 台式电脑可以和S7-300/400通讯. 支持 Profibus主站和从站, PG/OP, S7通讯. ( 即:台式电脑可以对 PLC下载软硬件组态, 又可以做为WinCC上位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