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30):
60W220V白炽灯泡计算出电阻是806欧姆,而实际测量只有65欧姆,为什么?

网友A:
热后电阻家大

楼主:
我感到很奇怪,并找了几个电工一起讨论,计算结果和实际测量结果相差很大。都不知到为什么?

网友B:
表坏了,先验一下表是否有问题

网友C:
二楼正确,冷态与热态的缘故.

网友D:
算出的电阻是通电以后的!钨丝通电加热电阻变大

网友E:
晕死......竟然有人说表有问题??

网友F:
冷态和热态钨丝的温度相差相当大
所以与计算不一样
如果多亮会  相差还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