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30):
我厂的变频器是西门子6ES7的,不知什么缘故在运行过程中,突然报F026故障代码,我们用摇表对外围线路及电机检查,都正常,现在不知怎么处理,请高手指教!

网友A:
线长吗那就是变频器的问题了

网友A:
我能帮你搞定啊 13261314418

楼主:
如果是变频器故障,那具体该故障点在哪儿呢?

网友A:
在电源板上啊

网友B:
检查一下变频器内部的输出线路有没有问题,然后把变频器下口带的负载线摘掉测量,是否有接地现象

楼主:
谢谢!我们已经解决了此故障.我们采用替换法,更换了CU板,并重新设置了参数,试车一切正常.这次故障是由于CU板损坏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