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31):
常见自动无功补偿柜由信号采信部分、无功控制执行部分和一次接线部分组成。在运行实践中,对补偿效果直接产生影响的原因可分为以下三种。

1 信号采集部分使补偿效果不佳的分析

信号采集部分由穿心互感器和信号线组成。当信号采集部分所采用的互感器变比与供电部门计量所采用的互感器变比不相同时,将会使输入信号产生较大误差,直接影响补偿效果。另一方面,通过互感器变换后的采样信号仅为5 A以下电流,若信号线线径过小,将会使输入信号衰减增大,也会直接影响补偿效果。解决办法:采样变比力争同计量变比一致;信号线采用BV-2.5以上为宜。

2 无功控制器定值设置使补偿效果不佳的分析

无功控制器将依据信号采集回路输入的信号,同预先设定的定值进行比较,来控制电容器投切回路数,由此看来逻辑控制器定值设置是否合理将直接影响补偿效果,其导致补偿效果不佳,原因有三:一是投入门限过低,使补偿柜处于欠补状态运行。解决办法:设置投入门限时,应高出供电部门核定功率因数标准0.1~0.3。因为现行逻辑控制器本身在精度上存在一定的误差,设置时必须予以考虑,否则将产生欠补。二是切除门限过高。由于在网运行的无功表为双向累加,不论过补还是欠补,表的计数器总是正转。当切除门限过高时,易产生过补偿。根据有关资料,切除门限设置为0.97较为合理。三是投切延时门限设置过长,同负荷对无功需求响应速度不同步。解决办法:根据负荷变化的特点,设置合理投切延时门限。

3 维护检修不及时使补偿效果不佳的分析

常见的无功补偿柜一次设备从下向上为:电容器、热继电器、交流接触器、熔断器、母线排。热继电器为电容器的过载保护,熔断器为电容器的短路保护。在运行中动态无功补偿柜依据负荷变化,适时投切电容器组回路。当某一电容器组回路过载或短路,导致熔断器熔断。但熔断器通常采用石英砂熔断管,其熔断时外观未发生明显的变化,在巡视设备时不易发现。若维护、检修不及时,很容易使电容柜的补偿效果不佳和补偿容量不足。解决办法:勤巡视、勤检查、勤维护,更换补偿柜的一次设备,采用DZ20断路器更换原熔断器和热继电器。

本帖地址:http://www.shequ.shejis.com/dispbbs.asp?ID=406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