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31):
化验楼里的设备,走电缆桥架,有部分穿PVC管。5KW,10KW,20KW,负荷分别选用多大的电缆,选VV型电缆,多谢!

楼主:
帮帮我呀

网友A:
算电流没电压怎么成?

网友B:
若是380V的:5KW电流满载约是10A,单颗电缆线径应3mm2,10KW电流满载约是20A,单颗电缆线径应6mm2,20KW电流满载约是40A,单颗电缆线径应12mm2

网友C:
总共35kw,全部电力70A,全部电热53A,折中约60A。16铜缆80A,穿管八折=64 正好。

网友D:
25平的就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是380V的:5KW电流满载约是10A,单颗电缆线径应3mm2,10KW电流满载约是20A,单颗电缆线径应6mm2,20KW电流满载约是40A,单颗电缆线径应12mm2
你好,谢谢你的回复,但我问的是分别选多大电缆呀,都是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