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急救急救

楼主(2007-07-31):
大家好!
     小弟用无源232转485转换器,和台达A系统5.5KW的变频器连接,通讯线用的是网线.将网线其中的两芯连接在485的A+和B-,另外一端接在变频器的SG+和SG-上,但用台达的VFD PC Software软件无法和变频器连接. 变频器设置如下:P00 d02 /P01 d03 /P77 d02
P78 d00.软件的通讯设定项为通讯端口 1,通讯参数:RTU 4800 8 N 2 .在连接测试时,有时可以成功,有时失败,请高手帮忙给看看是那里出了问题,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A:
看看
距离超过100M就换有源的232---485转换器把
另外双绞线  选用屏蔽的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