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31):
     我们这出现WINCC通讯连上PLC后,S7就不可以在线观看;要是S7在线后再激活WINCC就会出现WINCC没有连接上.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为什么,我们用的是适配器MPI通讯.DP头是可编程的.

楼主:
如果觉得问题不清楚的可以联系QQ59759866,谢谢

网友A:
Set PG/PC Interface中的访问点选择与Wincc中的建立的通讯参数设置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