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7-31):
请问我想输出0~360个脉冲/分钟,如何设置参数?用于控制计量泵,谢谢

网友A:
计算脉冲的频率,设定频率输出脉冲就可以了

楼主:
好象只能设定每秒种的脉冲数,这样每分钟的脉冲数只能是60的倍数,请指教

网友B(2008-05-04):
不是啊,你可以用PULS来设置输出的个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