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1):
我有一个传感器,输出模拟量范围-5V~+5V,精度是0.1%,将这个传感器与一个模拟量采集卡连接,组成一个数据采集通道,这个模拟量采集卡在-5V~+5V的采集范围里精度可以达到160μV,请问我这个数据采集通道的精度是多少?算法是什么?谢谢!

网友A:
这个精度的一般是以低精度的那个为准,你可以以传感器的输出的最小模拟量,经过卡采集进来后量应该就是最小的精度了

网友B:
传感器精度的平方+采集卡精度的平方,结果再开方。就是通道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