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1):
大家好!
      我想用PC和台达A系列5.5KW变频器,用一个无源232转485连接PC和变频器,PC控制软件使用的是台达变频器的PC控制软件,连接好后,在PC上用软件连接变频器,怎么连接不上,请各位高手给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解决这类问题的时候,首先要排除硬件故障。
如232的发送要接到对方的接收,232的接收要接到对方的发送等等。

另外,最好找多一些串口软件。先运行台达变频器的PC控制软件,然后用另一台PC监控,看看从串口有无数据发出,如果有,则反过来检查变频器的通讯设置,接线等等。

反正你要一个一个的确认软件,硬件都是好的,然后就会OK。

欢迎讨论:wu.yuegang@amstd.com

网友B:
变频器的通讯参数有无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