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1):
各位大侠:
     我想学习传感器及变送器,应该从哪开始学呀?

网友A:
从今天开始学习

网友B:
375 手操器有人用过吗?  什么样联啊??   我按书上说的方法..
  加了24V 电源 串了250n 电阻.和压力变送型成回路..之后再把 375 用HART 接口.并连在..电阻2头..
按了说明书的接线图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C:
传感器及变送器是不能分开来学的.

网友D:
我个人认为i应该先学习传感器,这是最基本的东西,然后再学习变送器可能有些地反复更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