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1):
我用的是226的cpu,在利用自由口发数据的时候,从8针用示波器看到一连串的高低电平。我不知道该怎么看?请高手指点一二啊。

网友A:
不要用示波器看,用监控软件直接读取发送数据

网友B:
使用'串口通讯大师‘这个软件可以监视串口数据。
网上很多。

网友C:
久病成良医,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