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2):
请问185KW的鼓风机,直接启动,如何保护呢?

网友A:
建议: 直接启动185KW的鼓风机, 对配电网的电压冲击太大, 会严重地影响其它运行设备!

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起动时电流较大,一般是额定电流的( 4 ~ 7 )倍。对于功率较大的电动机(7KW以上),应采用降压起动方式:

1)  Y/ △降压起动
2)  软起动器降压起动
3)  自藕变压器降压起动

楼上的朋友, 或许你在思考着如何选择"熔断器/断路器/热保护继电器"规格, 来实现保护鼓风机! 但是, 如何保证配电网上的其它运行设备是否会停机?

楼主:
此鼓风用于电厂,电网能够承受得了,所以不必担心这个!我是在考虑用什么元件(如热继一类元件)来保护电机

网友A:
电厂应当是经济效益很好的单位, 买一套软启动器来启动鼓风机, 这点小钱电厂根本不在乎!

网友B:
我接触到的电厂大功率电机很少用直接启动一般用软起,现在用节能型变频器没有说你何不尝试下用变频器或软起费那么大劲不讨好啊

网友C:
大功率电机用直接启动冲击太大,对电机本身也没什么好处,还是用变频器好些还节能.

网友D:
这么大的电机直接启动,因启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7-10倍,对电网冲击太大而且对电机本身有害,还是用软起动或变频器吧。

网友E:
这么大的电动机直接启动对电网冲击太大了,而且对电动机自身也不利,使用变频吧!光启动时的电费也能省出一台变频来

网友F:
加液力耦合器或变频器都可以,

网友G:
我们公司200kw电机 使用西门子变频器

网友H:
用电动机软起动器是最好的办法,用变频器?好象没有那个必要?

网友I:
如果硬要直接启动的话,热保护元件用一般热继电器就可以了,不过要采用电流互感器的接线方式,否则没有那么大电流的保护元件.如:185KW电机额定电流为370A左右,选用三个400/5A的电流互感器,采用星型接法(具体接法请查电工手册),那么选用一个4~6A的热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J:
电厂的容量上足够大,可以用这种启动方式,而且在电厂中这种形式也比较常见,在选择元器件时要考虑瞬时脱扣器整定电流 和短延时脱扣器整定电流就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K:
电厂就他妈牛B

网友L:
用软启动器还是比较好

网友M:
从方案来说,绝对应该采用"软启"或"变频器",从技术探讨来说,大功率电动机使用"过电流继电器"做保护元件.

网友N(2007-09-07):
你这样启动要小心一点那天被炸就完了,得不偿失,....建议用
1)  Y/ △降压起动
2)  软起动器降压起动
3)  自藕变压器降压起动

网友O:
软起吧~~~Y/ △降压起动太危险了~~~估计软起电流都在1000+

网友P:
建议不要直接启动市锁在变压器而定

网友Q:
我们会采用软启加热继启动
帮忙讲讲Y/ △降压起动和自耦变压器降压起动是咋回事吧

网友R:
你没说明是低压电机还是高压电机?
低压的装个电机综合保护器就行了,北斗星的就不错,高压的就不用说了,高压开关的常规保护就够了

网友S:
星角启动,用两只电流互感器五百比五的二次线接在五安热继电器上,要两只质量好的精度高的互感器。

网友T(2007-10-09):
变频启动
可以用变频器或软启动吗?

网友U:
我觉的变频器,软启动对系统和设备都是益的,从长远的经济来说也是最好的.

网友V:
用变频器比较不错

网友W:
电厂就是牛,以前我把150KW的电机启动私自改成星三角启动,被钢厂的老板骂.....哎,人家要的就是直接启动

网友X(2007-11-22):
[建议]
引用 网友E:
这么大的电动机直接启动对电网冲击太大了,而且对电动机自身也不利,使用变频吧!光启动时的电费也能省出一台变频来

网友Y:
我一般是15KW以上的才用星角降压

网友Z:
用AB 软启动好用,主线路只需在软启动上口加一断路器,软启动下口加一热继电器即可。控制线路也简单。

网友AA:
1主进
2熔断器
3施耐德的热保
4接触器
我厂的200KW离心风机的电机就是这样接的运行4年无任何故障

网友AB(2010-01-20):
直接启动厉害。
风机,水泵最好用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