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2):
该变频器拖动数控系统的主轴电动机,按操作板上主轴启动键后电机转一下,立刻停止,变频器瞬间显示输出侧过流报警号,然后显示EF3报警,应该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外部故障(输入端子S3)

你解除各多功能输入的外部故障输入,看行不行啊!!!

楼主:
S3端子是直接接到公共端SC上的。将S3端子的接线断开,上电不报警,但按主轴启动变频器仍显示EF3,更改H1-01参数无效。

网友A:
这得分几种情况:
1、初始设置的时候,S3端子设的是多段速,还是外部故障?
2、如果是外部故障,现在看它还有没其它信号输入?
3、如果是外部故障,且没有其它信号输入,现在你已经断开了,就是外部故障常开接点不报   警,即H1-01的值是24。你看下有没问题?
4、如果上面的情况都不是,哈,那可能就是你的变频器有问题了!!!

网友A:
当然你也可以把变频器的设置初始化后,再从新设定看行不!!!

楼主:
H1-01原来的设置是24,改为2d后还是不行,是不是可以说明变频器报警与S3的接法无关呢?试机的时候用它拖动一台1KW的二极异步电动机,使用数字面板和外接端子控制,外接端子不接其它线,只使用S1或S2来启动电机,电机转动都正常,但将变频器接到机床上,按控制板上的主轴点动键或执行S指令,伺服系统立即报警,变频器也报警。现在可以确定机床的伺服系统和外接端子的线路是正常的,不知道变频器哪里出了故障。

网友A:
你的机器是G7还是F7的,加PG卡做闭环控制了吗?

网友A:
还有啊,你的变频器上电时不是瞬间显示输出侧过流报警号,建议检测一下负载端的接线是否接地或者短路。

楼主:
没错啊!将多功能端子功能取消,EF3报警就没有了。
使用JOG方式,按面板的按钮后,电机转一下,显示GF报警,用它拖动小功率电机正常,功率大的就不行,面板显示的电流值大约超过6A就报警,是不是变频器的功率模块或电流检测电路的问题?
感谢回复!!!

网友A:
不客气!大家相互学习!
这样吧,你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吧,回头和你联系!

楼主:
QQ:732390585
or
wang_kcdp.qq.com

网友B:
我公司一台37KW同型号变频器采用一拖四,给信号后电机转一下,显示GF报警,用它拖动两台电机正常,不能加第三台.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实际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建议大家:
1、检测下变频器输出侧是否发生接地短路
2、检测控制回路端子+V、—V、AC是否短路或过载(+V、—V电流应在20 mA以下)

网友A:
如果变频器用了很久了,那就有可能是板子的问题,就得更换板子或换变频器了

楼主:
我想将这台变频器修好。
今天把变频器全部拆开,用数字万用表测IGBT 模块没有短路现象。
电流传感器没有查到参数,上面的标记是PH321V ,用万用表静态测试也没看问题,四只引脚,已确认电源和接地引脚,估计另外两个是电流信号输出,经过一个好多脚的插座连接到另一块板上。明天加电试一下。
想请教修变频器的高手,
CT损坏的可能性很大吗?驱动光耦如果参数不一致是不是也会引起过流报警呢?

楼主:
更换功率模块的费用太高了,我打算最后查不出其他原因现再替换试试。

网友C:
这种情况一般为驱动电路有问事的

楼主:
今天测了电流传感器,其中两只电阻相同,一只二次线圈电阻偏大,单独为传感器加电,测输出端电压全部为0.45V,霍尔传感器应该是好的,线圈电阻变大的那只传感器可能损坏。

网友A:
你还真是厉害,这你也检测了/
不过电流互感也能出问题,确实有点意外!
你那个变频器用多久了,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变频器的型号是CIMR-F7A4011,控制数控车的主轴电机,机床的伺服系统也是安川的,使用时间三年多,我们这里有好几台这种数控车,原来以为日本的系统会稳定些,其实故障率也挺高的,可能与运行环境和平时的维护有关系。有些系统感觉还不如选用国产的,进口的维修费用实在太高。
不知道哪里能买到这种电流互感器,国产的应该能替代,有没有不用改线路直接装上就可以用的?

网友A:
我觉得您看待问题还是比较理性的。
不过,日产变频器的整体性能要优于国产是毋庸质疑的,毕竟人家安川上世纪初就开始搞这个东西了,技术决对是相当成熟的.
至于您所遇到的情况,我觉得可能有这么几种因素:
1、对于机床类的负载,它在操作过程中会频繁的运行与停止,频繁的变速,到变频器这块,IGBT就要频繁的开或关,产生大量的热影响它的使用寿命,产生的冲击电流对电路中其它元件的损伤也比较大。   所以对于这类负载,我们一般会向客户推荐G7的产品,对于G7的优点相信您也了解!     F7系列主要用在风机\水泵类负载上有它的优势!

2、电流互感器在安川是没有配件卖的,这些小东西估计也是外包给别人的,因为比较常见吧!外面同型号或参数差不多的应该有卖的,您说要换建议把三个都换了吧!

3、您看电流互感器的作用是把输出侧的电流值传给内部,然后与标准值进行比较,有误就给故障输入端子信号,再故障检出,报警。  如果是它自身坏了,就属于误动作了。  就是说变频器没什么问题,咱把电流互感器都下了,再接电机应该是可行的,您觉得呢,您不防试下,最后检测下,再看要不要买电流互感器!  我这边也找下,看费机器上有没有好的!

楼主:
非常感谢朱全志!
本人一直觉得机床的主轴电机使用变频器拖动不是最佳方案,使用伺服电机要更好些,可能是成本的原因才如此选择,不知大家怎么理解。
其实对于这台变频器,修复与否对于我自己意义并不大,主要想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接手这台设备的初期由于没到现场,对故障现象并没有详细了解,所以在发贴中对故障的描述不准确。故障的本质是GF报警,而与EF3报警好象没多大关系。
关于取消电流传感器的方法,我一直采取谨慎的态度,现在已经可以确定这电流传感器坏了。先找到换上再说。如果没有再想办法吧。

网友D(2016-08-31):
正好遇到这个情况~~到现场看看再说咯,学习下,跟楼主致敬,不用跑太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