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2):
我是一个S7-300的新手,请问在SIMATIC Manager v5.4中,符号表中定义的变量与共享数据块中定义的变量有何区别?无论是符号表还是共享数据块中定义的变量如何进行数据的初始化?符号表中与共享数据块中同名且同数据类型的变量是不是同一个变量呢?为什么我在共享数据块中定义的全局变量所赋的初始化值在调试程序时全部显示为O, 请问在这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 谢谢同仁指教!!!

网友A:
符号表仅仅是用来对程序块中变量的一个注释而已

就算在符号表中没有定义,变量一样可以使用

DB块中数据在DB块中就可以初始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