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2):
我是搞机械的,对电气元件不太懂。我们在试制产品,需要一种电感式接近开关,要求工作可靠(准备选用国外的品牌)。开关直径在10mm以下,长度也不能太长,输出电压大于20V。用来检测两个零件的脱离与结合,脱离时零件距离为45mm,结合时零件距离为30mm。有没有大侠帮忙提供一下品牌和型号?十分感谢。

网友A:
如果你想用国产的我可以帮你搞定的,保证你的质量.请和我司联系0769-26356085

网友B:
如果是要求直径10mm检测距离达到30mm的话比较难选了,电感式接近开关检测距离一般较短,电容式体形又偏大

网友C:
应该选用光电反射型。

楼主:
可能我说的不清楚,在零件结合时我们可以做到接近开关的端面与零件端面的距离为1mm甚至更小;零件脱开后,接近开关的端面与零件端面的距离为15mm。也就是说只要开关的有效距离是1-2mm,在结合时显示检测到物体,在脱开时检测不到物体即可。因为是用在数控机床上,要给PLC提供信号,所以对电流没有要求,但是为了避免干扰,高电平电压要大于20V,最好是在脱开时输入高电平。

网友D:
我公司是瑞士佳乐的子公司,对照您的要求,我拟定以下几个型号
【IA08BSN04DO 】参数:工作电压:10-30VDC 保护等级:IP67 外壳材料:镀镍铜 LED显示,工作温度:零下25度到70度,CE/UL/CSA认证,产地:意大利;
外形尺寸:M8*34mm,感应距离4mm;
另外还有型号:IA08BSN25NO 感应距离2.5mm;
IA08BLN25NO
IA08BSF20NO……
按照你们的要求,我提供的型号如上。如有意向,可联系我司,本人电话138-2446-4992
CARLOGAVAZZI,对自动化永远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