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铁求助!!

楼主(2007-08-02):
MQ1-0.7Z  220VAC推式电磁铁电近经常烧掉线圈,查并无明显异常情况,由于它是在机器内部工作的,所以有时会浸淋上机油。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另外,有什么可以将它替换的,性能当然要更加可靠。最好不要改变电压不然很麻烦。

网友A:
检查是否有气隙

网友B(2007-11-07):
如果没有改变其他环境的话,我想你可以用红外线测温仪测试一下线圈温度是否比以前高了,因为你机油漏到漆包线上,导致漆包线散热效果不好,温度过高,你的漆包线标准是否符合温度要求,解决办法建议更改高温线.

网友C:
这个问题呢经常烧掉线圈是对的,因为电磁铁最怕脏了,气隙也是一个,这样好容易烧的,我觉得应该改成气缸的,好用多了,很少出问题的,我用了好多

网友C:
这个问题呢经常烧掉线圈是对的,因为电磁铁最怕脏了,气隙也是一个,这样好容易烧的,我觉得应该改成气缸的,好用多了,很少出问题的,我用了好多,还不错哦!!!1

网友D:
使用塑料布把电磁铁给包起来

网友E:
负荷过大,安装位置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