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一个有趣的问题,那个师傅过来看看,帮我解释一下?

楼主(2007-08-02):
这里有个江西第五机床厂的线割机水泵的电路图.
一个三相电机怎么用两相电呢?
AB两相间的电压是380V还是220V呢?那电容是移相用的吗?
假如我的电机是120W的,那我的电容很用多大的?
如果是移相的话,那这个电机还是当三相用了,那我又想问,三相的电位差是120度,那电容移相是90度,相位上差那么多,那样行吗?

楼主:
刚才那个图上传错了,不好意思,这个才是:

楼主:
怎么只看不回呢?有没有行家?

网友A:
没有行[家。只是知道用三相的当单相便宜。比较没有力吧, 其它的就不知道了

楼主:
谢谢!终于有人关心我啊!不管给没给答案我都谢谢你们这些热心的朋友!

楼主:
谢谢!终于有人关心我啊!不管给没给答案,我都谢谢你们这些热心的朋友!

网友B:
应该是单相电机

网友C:
是三相电机,可以接成单相,电容是启动电容,具体接线不这样做方法和电容的计算忘了.

网友D(2007-09-20):
小功率的三相电机完全可以改装成单相电机,不过输出功率减小.

网友E:
他的接法是用380伏是肯定的,但是不是用的三相电机改两相我也不敢确定,他的这种接法本人没有实验过.

网友F:
一个没有铭牌的电机,请问你如何判断它是三相或是单相的 ? 出三条线就是三相吗? 如果你的电机三相电阻不对称的说明它本来就是单相电机。三相当单相用也是可以的

网友G:
一个没有铭牌的电机,请问你如何判断它是三相或是单相的 ? 出三条线就是三相吗? 如果你的电机三相电阻不对称的说明它本来就是单相电机。三相当单相用也是可以的
      说的对,大约50W一UF

网友H:
三相电动机用单相电源供电的方法

用单相电源使三相电动机运行,只需增加一只合适的移相电容器,方法如下:

对于星形接法的电动机,接线方法如图1;对于三角形接法的电动机,接线方法如图2。根据实践移相电容的容量数值上应约等于0.07与电动机功率之积,如电动机功率为150瓦,所选电容器的容量应约等于0.07 x 150=10.5微法,用两个日光灯电容器(4.75μF)并联即可满足要求。

如果电动机启动很快,而且听到较大的嗡嗡声,应减小电容器容量;如电动机启动缓慢,可适当增大电容器容量。又如电源线由接a点改为接b点,则可改变电动机转向。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里有个江西第五机床厂的线割机水泵的电路图.
一个三相电机怎么用两相电呢?
AB两相间的电压是380V还是220V呢?那电容是移相用的吗?
假如我的电机是120W的,那我的电容很用多大的?
如果是移相的话,那这个电机还是当三相用了,那我又想问,三相的电位差是120度,那电容移相是90度,相位上差那么多,那样行吗?
你画的图不对。电机三根线l两根接220v。另一根和其中的一根接一只电容就可以了,电容用四微法差不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