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2):
如何设计一个旋转的动画,例如皮带机的旋转,全局动作脚本为
#include "apdefap.h"

int gscAction( void )
{
int a;
if(a<3600)
a+=100;
else a=0;
SetTagSDWord("degree",a);
return 1;
}
对象的C脚本为
#include "apdefap.h"
long _main(char* lpszPictureName, char* lpszObjectName, char* lpszPropertyName)
{

BOOL run;
int a;
run=GetTagBit("p100");
if(run)
{a=GetTagSDWord("degree");
}
return a;
}
就是不知道如何触发,动画旋转一下就不动了,望高手指教.谢谢了

网友A:
不防试一试:

1. 建立一个内部变量"degree"--Signed 16-bit value类型.

2. 建立一个 C Action脚本"Degree Change".

#include "apdefap.h"
int gscAction( void )
{
int a;
a=GetTagSword("degree");
a++10;
if(a>360)
a=10;
SetTagSWord("degree",a);
return 0;
}

3. 在图形编辑器的画面中, 打开 Graphic Object---->Picture---->Dynamic设置框.在" Express/Formula"栏,选择已定义的"Degree Change"脚本.然后,在"Event Name"栏,选择已定义的变量"p100"来启动皮带机的旋转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