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3):
1、在同步模式中,第一个同步命令发出后,被选定的从站处于同步模式,“所编址的从站输出数据”处于锁定状态。我对“所编址的从站输出数据”的含义不是很明白,它指的是从站给主站的输出数据还是从站给它所带的其它外围设备的输出数据,
   比如,我采用CPU315-2DP作为Profibus-dp的主站,采用西门子带dp口的电机驱动器为从站,我是不是可以利用同步模式实现多台电机的同时驱动?
2、有关Profibus总线实时性的问题。当DP总线处于运行状态的时候,DP主站在一个预先设定的时间间隔内,以有选择的广播方式将其本地状态周期性的发送到每一个有关的DP从站(请求桢),然后DP从站立即发送响应帧。我想问两个问题:

第一,从站发送响应帧之前是不是还有这样一个过程:DP从站先核对从主站接受到的参数信息,如果主站发送来的参数信息符合从站的参数信息时才发响应帧,不符合就不发响应帧,还是所有从站只要接受到主站的参数信息就发响应帧?
第二,Profibus-DP协议的实时性指标10ms,是指主站发送请求帧起到接受响应帧为止的这个时间吗?
有明白的还请点拨一下,谢谢!

网友A:
a. “所编址的从站输出数据”, 我认为是从站给主站的输出数据. 因为在这里, 探讨Profibus主从通讯.

b. 采用Profibus-dp同步模式无法实现多台电机的同时驱动. 因为DP主站拿到"通讯令牌"之后, 就会按照主从通讯表, 进行逐一地主从站之间数据交换. 即: 在同一时间, DP主站只能和一个DP从站进行数据交换. 这个数据交换的时间片断是微秒级.

c. DP从站先核对从主站接受到的参数信息,如果主站发送来的参数信息符合从站的参数信息时才发响应帧,不符合就不发响应帧. 这句话, 没错!

d. 基础自动化的同步实时性指标10ms, 也就是说, 要在这个时间内DP主站要完成和所有的DP从站的数据交换.

网友A:
如果DP主站和所有DP从站进行数据交换, 采用过程输入印象区和过程输出印象区, 那么DP主站完全能够在一个 PLC扫描周期内实现多台电机的同时驱动.

注: 将Master Drive CUMC I/O地址定义在过程输入印象区和过程输出印象区范围内!

楼主:
谢谢Robertjml!讲解精到!我明白一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