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朋友

楼主(2007-08-03):
CPU与内置的DP战通信和与CP卡扩展的DP站通信有什么不同?
知道的还请指教。谢谢!

网友A:
S7-300/400 CPU模板上集成的DP端口, 以及CP342-5/CP443-5 Ext模板上的DP端口, 它们在Profibus通讯有什么不同?

你想问这个问题, 对吗?

楼主:
对,就是这个问题,我想了解Profibus-dp协议的一些细节情况。谢谢Robertj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