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3):
现在到处都在加强维修工管理,我想请教下各位同行,如何才能对其工作量进行量化打分,以便奖勤罚懒,提高维修工工作效率和质量!

网友A:
这个有点难,比如同一个故障,分别叫两个师傅去修,可能一个只需要半小时,而另一个需要半天,请问你如何考核?

网友B:
难量化,但可采取考核方式,如一个月王师傅修了多少台仪表?李师傅修了几台仪表?返修率如何?这样好比较、及考评。

楼主:
这是事希望大家都来看下哦,特别请维修主管们来谈谈意见

网友C:
加强对设备预防性维修,减少事后维修,不要对每一个维修工进行考核,而是考核设备的总的停机时间,停机时间越少越好,维修保养尽量放在设备的非生产时间,当然也要有相应的鼓励措施,激发工人的积极性。

网友D(2007-09-18):
不要对每一个维修工进行考核
引用 网友C:
加强对设备预防性维修,减少事后维修,不要对每一个维修工进行考核,而是考核设备的总的停机时间,停机时间越少越好,维修保养尽量放在设备的非生产时间,当然也要有相应的鼓励措施,激发工人的积极性。
很正确.

网友E:
楼主的问题,我觉得对维修工来说是很无聊的,首先懒人到处都有,如果以单次维修工时来限制的话,我想没有一个维修会有心思做事的,

网友F:
维修工的工作量是无法量化的,原因上面几个弟兄都讲完了,现在一般都用点检表,按点检表做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