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3):
请教高手:
     125HP,400V等级的变频器使用输入输出电抗器后,其谐波失真值能否控制在小于15%以下。
     变频器产生谐波(THD)值应该怎样计算?
    急!急!急!

网友A:
这等好题目,帮顶。看看有明白人吗?

我记得这里的一些常客们(过去),对电抗器的接入不“感冒”。什么“失真”还“15%”,什么谐波还THD?有这么多事情吗?

没想到,有人能提出这种问题,甚至要求计算。甚惊、甚喜。

网友B(2008-12-22):
谐波治理
首先对于谐波产生的方式进行划分:
1、对于变频器产生的谐波,和其运行是的频率存在一定的关联---频率越高,总谐波含量高,但是幅值较小;频率越低,总谐波含量低,但是幅值较大。
2、楼主变频器采用了进出电抗器进行了谐波治理,但是谐波控制在15%的可能性较小,因为谐波的百分比高低和加装电抗器有一定的联系,但并不是就就可以解决问题。
3、谐波的含量高低和变频器实际运行频率、负载类型、载波的高低、厂家的技术高低、现场环境的影响等等。

网友C:
偶们一般是通过加装电抗器和隔离变压器滤波,具体的失真度还真不清楚

网友D:
加装变压器应该能解决输入的问题,我搞过一次,但不知道数值

输出端加装【合适的】电抗器,应该能解决问题,可用示波器  示之

网友A:
THD:正弦波形畸变率,一般的都是指的电网侧的。而非电机侧的波形。所以要防止输入侧电网正弦波畸变,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大输入侧电网的容量,另外在变频器直流母线加直流电抗器,也可以有效的抑制网侧谐波,满足THD要求。

在变频器的输出、电机的输入侧加电抗器,可以解决电机输入的正弦波问题。对电机的绝缘击穿将有缓解作用。一般在远距离输送电缆上才考虑。电机电缆50米以内可以不考虑。

网友E:
如果对电源要求比较高,你最好是加个隔离变压器。

具体数值我也没测过,没算过。有时间的时候会考虑试试。

网友F(2010-04-07):
了解更多谐波治理到我的博客http://senyuanec.blo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