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plc

楼主(2007-08-03):
我这里有FX2N  80点继电器输出可编程控制器一台,在工作时出错指示灯一闪,所有输出停止,而后又恢复正常状态。老是重复此故障。把控制器本身向外提供24伏电源线拆掉,外接一个 24伏开关电源,解决问题。

网友A:
你的负载太大,内部电源不用就行了。

网友B:
赞成楼上看法。

网友C:
可能是DC24V外接的负载电流超过了500mA;
去掉部分负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