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S7 V6.1SP1 怎么装不了啊?

楼主(2007-08-03):
系统: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2 中文版 ,在安装PCS7 V6.1SP1 时死活出现下面的提示
不能安装的原因是不是跟系统有关系,请问中文版XP能安装PCS7吗?

网友A:
在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2中文版的平台上, 能够安装PCS7 V6.1 SP1 中文版软件. 安装PCS7 V6.1 SP1 英文版, 我没有听说过谁这样装机.
你手上的PCS7 V6.1 SP1是中文版吗?

楼主:
我装的PCS7 V6.1 SP1是中文版,MS_XPSP2_KB319740已经装过了,控制面板里,区域和语言设置改为英文也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A:
如果你已经做好Windows XP镜像备份之后, 不防在注册表中试一试: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删除键值"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

楼主:
终于搞定了,最后发现居然是因为装了紫光,晕死~

网友A:
通常我们先安装西门子的工具软件, 然后再安装其它的软件(比如: Office, AutoCAD, Acrobat, Real Player等). 如果安装顺序反过来, 我已经听到很多人遇到该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