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3):
在伺服电机的增量式编码器听说可以由U, V, W三路信号可以确定零位信号,确定电机的零点,不知道怎么确定,那位大侠了解的能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法吗?讨论一下

网友A:
我知道一点点,加我QQ私聊。

网友B:
的确可以,方法很简单,但是必须对电机及伺服控制电机有很深认识。可以加入我刚建立的群5312616聊聊,大家交流意见。

网友B:
错了,呵呵。应该是:44831091

楼主:
我现在对这个问题有个比较深入的了解了,现在与大家一起分享,共同进步。
其实光电编码器的的这个UVW(其实还有/U,/V,/W三路,只是是UVW的反信号)只是在电机起动的时候才有用的,因为第一,在一些特殊的精密的场合,比如精密加工的机床上,不容许伺服电机异步启动找到编码器的Z信号后才进入闭环控制。第二,如果在大负载的情况下,起动时不知道转子的初始位置,不知道到底该给多大的电流,就只能想当然的给个定值,有可能会导致电机力矩不够而无法起动。所以要用UVW信号来初步的确定电机转子的位置。至于怎么确定,下次再讲,打字太累了。

网友C:
楼上的好精啊,顶上去

楼主:
先说说在伺服电机中,确定电机零位(据我理解,其实就是电机磁极)的方法
   第一是直接通直流电,即一相输入进去,另外两相短接输出,输入的直流电电流大小一般为额定的90%,这种方法的缺陷是误差大,而且由于Z信号比较窄而捕捉不到。第二是用驱动器,这个方法比较好,而且可以精确看输入脉冲而定零位。第三种是比较原始的方法,即看空载电流大小,空载电流最小的地方就是零点的位置,这也是在闭环控制里为什么要定位的原因。

网友D:
八楼的台专业了,狂顶!!!!!有没有联系方式,以后有问题可以请教一下。

网友B:
在伺服电机的增量式编码器听说可以由U, V, W三路信号可以确定零位信号,,,

伺服电机在启动时要知道转子的绝对位置,增量式编码器在电机启动时无法得出确切的转子位置,只能得到转子在60度机械误差范围内。

如果是为了定位,即装编码器,用示波器手动调原点即可
如果是伺服软件找原点,那方法很多
不知道楼主是想要什么?

网友E(2010-11-08):
学习,怎么没有下文了呢?
谁有这方面的调试软件和资料吗?方便发给我吗?可以用资料交换,我邮箱是285815949@qq.com

网友F(2013-09-11):
10楼我想用软件找原点?谢谢

网友G(2013-10-24):
在伺服有ABZ信号输出,在UVW,是找不到原点型号的。加我QQ430056186

网友H(2015-02-26):
伺服电机维修得力助手,XK6800A系列伺服电机编码器零点调试仪。是维修伺服电机的得力工具。QQ八三七九四三九六一

网友I(2016-01-20):
好精彩啊

网友J:
在伺服电机的增量式编码器听说可以由U, V, W三路信号可以确定零位信号?
这个问题不确定能不能确定,
但是我想一般是不好确定的,因为在很多现场都需要知道伺服机电的零点位置,
而没有一个厂家会在电机上明确标出零点位置在那里,或是大概在那里,
比较在做相位控制的时候,有时,需要找到零点位置水平向左或是向右,但是从电机本身体
无法找到的,如果说可以通由U, V, W三路信号强电信息来找出一个极小的脉冲信号也是不
太科学的,因为现在伺服电机的分辨率都很高,有些有400W之多,Z脉冲零点信号非常之小,
应该是没法谁确找到的,但也许可能知道根据电机的结构知道在那个范围也是有可能的,
但不可能直接找到Z脉冲,如果楼主要找Z脉冲,接上伺服放大器,通过伺服放大器是很容易找到
Z脉冲的。
其它的方法最好不要去试,因为有可能损坏伺服电机。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极容易损坏。而接放大器
找Z脉冲的方法又简单又可靠。甚至如果有伺服调试软件,在电脑上基本上一分钟就找到Z脉冲了。

网友K:
在此学习了,感谢各位大师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