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3):
作为弱电的单片机怎样在强电中应用呢?我在这谈谈自己用过的几个方案吧;
一:单片机控制板直接用晶体管输出或场效应管输出;外接继电器或接触器或固态继电器;
     下面是我用过的例子:

二:单片机控制板直接采用继电器输出;

三:单片机控制板直接采用可控硅输出;

四:单片机控制板直接采用IGBT输出;这种形式在变频器和高频加热电路中比较常用!
大家还知道别的方法吗?欢迎大家与我探讨合作:

网友A(2007-09-02):
长见识了!!

网友B:
谢谢分享,继续努力,发多点基础教材,我是菜鸟!谢谢!

网友C(2007-12-20):
发多点基础教材,我是菜鸟!谢谢!

楼主(2008-07-29):
介绍两个用继电器(MR)晶体管(MT)输出控制的例子。
28DIOMR

一、特性
1.8位高性能单片机作为主控制芯片,64K程序存储器,也可以用来保存数据,断电数据不丢失;
2.工作电源采用15V交流电或16V直流电,标准功率为10W;
3.16路光电隔离数字量输入,NPN输入形式,输入电流为10mA;其中有两路可作中断源用于计数;
4.12路继电器(采用松下原装继电器)输出,输出电压为0—220V,最大输出电流为5A, 输出口状态可回读;
5.系统采用光电隔离和启用内部看门狗及严格的高频滤除特性,使系统工作稳定可靠,无死机现象;
6.有两盏LED灯显示工作状态,LED灯和拨码开关是复用的,也可用来设置两个参数;
7.有1路标准的RS232串行通信接口(抗15KV静电冲击),可直接与电脑或触摸屏等外设通信;
8.可直接通过RS232接口下载程序,无需烧录器,方便程序修改、升级;
9.紧凑型 (适合任何尺寸的机箱) ,PCB尺寸:155mm*110mm;
10.用Keil C 或汇编编程;
二、规格
1.工作温度:-10~+65°C;
2.储存温度:-20~+80°C ;
3.湿度:5~95% 无凝结 ;
4.功耗(无外部设备): +9V@0.5A (典型值) ;
三、用途
1.可用于各种28个点以内的控制系统,可控制气缸,电磁阀,继电器,步进电机,可外接光电式,电容式,电感式,霍尔式等各种传感器;
2.可用于替代28点以内的PLC用于各种控制场合(如各种机器控制);
3.可用于单片机学习和试验。

28DIOMT
JMDM-28DIOMT控制板说明书
一、特性
1.8位高性能单片机作为主控制芯片,64K程序存储器,也可用来保存数据,断电数据不丢失;
2.主电源采用9V交流电,外围驱动电源采用24/12V交流电;
3.16路光电隔离数字量输入,NPN输入形式,输入电流为10mA;其中有两路可作中断源用于计数;
4.12路光电隔离数字量输出,集电极开路输出形式,输出电压为24/12V,最大输出电流为1A, 输出口状态可回读;
5.采用光电隔离和启用内部看门狗及严格的高频滤除特性,使系统工作稳定可靠,无死机现象;
6.有1路标准的RS232串行通信接口(抗15KV静电冲击),可直接与电脑或触摸屏等外设通信;
7.可直接通过RS232接口下载程序,无需烧录器,方便程序修改、升级;
8.有两盏LED灯显示工作状态,LED灯和拨码开关是复用的,也可用来设置两个参数;
9.紧凑型 (适合任何尺寸的机箱) ,PCB尺寸:145mm*100mm;
10.用Keil C 或汇编编程,用户编程有困难的可把工艺流程发给我司,我司可帮助编程。
二、规格
1.工作温度:-10~+65°C;
2.储存温度:-20~+80°C ;
3.湿度:5~95% 无凝结 ;
4.功耗(无外部设备): +9V@ 0.5A (典型值) ;
三、用途
1.可用于各种28个点以内的控制系统,可控制气缸,电磁阀,继电器,步进电机,可外接光电式,电容式,电感式,霍尔式等各种传感器;
2.可用于替代28点以内的PLC用于各种控制场合(如各种机器控制);
3.可用于单片机学习和试验。

以上的两个例子都是我司已经广泛应用到生产控制方面的好产品,欢迎大家来了解。

网友D:
这种板子放机器上不要把机器给弄丑了,以我的脾气有多远扔多远

楼主:
我司生产的产品有多种型号的,有外壳的与没有外壳的。对于您这种就适合用有外壳的。对于诸如做非标设备改造或者自主生产设备的厂家就不需要外壳的。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主的选择适合自己的控制器。

网友E(2012-04-07):
51单片机
楼主《基于51单片机的流水灯的多路(32路以上)控制系统》可否提供些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