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的问题

楼主(2007-08-03):
我才搞pro-face触摸屏,看了半天不明白软件内面的Tag,手册上说它是pro-face强大功能之一,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要用它呀?盼望高手解答!

网友A:
tag就是为了实现一些普通部件实现不了的功能。例如Q-TAG就是为了实现报警功能。具体的你可以查询TAG手册就明白了

网友B:
属于功能模块,没有一般部件的外观,只有虚拟的内在功能,外观自己添加,属于部件的升级功能。

网友C:
說穿了,Tag是因為舊版的硬體軟件,無法提升他的功能,因此就外掛了一些附加功能,使用上其實並不太方便,若是要作除錯動作,一層層重疊的Tag下,要一個一個翻開,使用上也極不人性化!之前就有朋友,在修改找問題時,因為元件都被群組化了,要一個一個打散,然後弄得四分五裂後才可以找到問題的物件,花了時間修改,又要一個一個的堆回去!所以邊改邊罵...

网友D:
有道理....
TAG好象就是代替一些不完善的部件.......
新软件TAG就不怎么用了.....

网友B:
别烦了,用GP3000的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