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3):
过零还是移相电炉电阻丝加热元件用过零还是移相调节好,那种方式能延长电阻丝的使用寿命。

网友A:
可以根据工厂对电网的要求或加热元件的要求,来选择电炉电阻丝加热元件用过零还是移相调节。用移相调节的方式是改变电压大小来控制的,对加热元件来说不是全功率加载,对延迟加热元件的寿命来说是有好处的。但是移相对电网有一定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