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培训

楼主(2007-08-03):
不知有哪位同行有去过华南理工大学PLC培训中心培训的,有的话想知道哪里的一些信息,例如培训学的东西多不多,效果好不好,培训之后工作好不好找等问题请透露一些.谢谢

网友A:
正打算这个月去培训呢!

楼主:
你是培训三菱全系列的还是什么课程呢?知不知道哪里的一些情况。

网友B:
有没有人到过华南理工学校去学过PLC,效果如何?

网友B(2007-09-13):
三菱全系列的,不知好不好,华南理工学样的PLC 培训,有哪位去过的.发表一下,好吗?THANKS!

网友A:
小弟目前正在华南理工培训,这个培训我不好发表什么意见。如果谁要想过来,那么你一定要有所准备,数字电路基础肯定是要求掌握一点的,编程基础最好有一点,不然很难上手。学的东西都是编程手册上面的,老师上课的时候另外加些例子帮助理解。上课是仪器一个班总共20台,有两三台教学用变频器吧,另外还有触摸屏,伺服步进机等。学了肯定有收获,就看个人吸收得怎么样,工作这个不好说,学好了就自己去找吧,有人找到了做PLC的,有人学完了还是做普通电工,看机会和运气咯。 进三菱 PLC群  45333242  我在里面   想问什么群里面问好了  晚上我一般在。

网友C:
如果自已有实际的例子做应该好于培训
实践最能提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