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3):
新增加一台锅炉汽包,请各位大虾赐教锅炉汽包双室平衡容器结构图及测量原理。

网友A:
书上都有呀。

楼主:
哪本书呀?有没有比较统一的?查了几本书都不一样,不知谁的正确。

网友A:
双室平衡容器是一种结构巧妙,具有一定自我补偿能力的汽包水位测量装置。双室平衡容器结构有差异是因为应用的场合不同。
    对于火电厂或大型锅炉由于锅炉汽包压力大、温度高、测量精度要求也高,双室平衡容器在设计制造时采取了特殊的结构,(带有基准杯、溢流室)这种结构最大限度地削弱了汽水密度变化对常规运行水位差压的影响。但是尽管如此,它并不能完全满足生产的需要,仍然需要继续补偿。进一步消除密度变化对汽包水位测量的影响。补偿的方法:压力补偿或温度补偿。
   对于中小型工业锅炉常采用FP-6.4B型的双室平衡容器,利用双室平衡容器固有的补偿特性,不用再进行温压补偿。

网友B(2011-11-20):
各位大虾,有没有双室平衡容器的调试方法?用了以后跟双色水位计显示不符,急需双室平衡容器具体的调试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