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4):
我想问下intouch与plc5通讯,plc5地址在intouch中应该怎样定义。

网友A:
直接使用您PLC5编程软件中的定义就可以了,详细参见您Intouch的IO Server中的驱动帮助。

楼主:
我用的是DA SERVER 中的DASABTCP驱动可是关于命名那我有些不明白,反复测试还是通讯ok,可是地址还是有问题,请你给我分析下  item name
O[n]:rg
n represents the file number and it is optional. If specified, it must be 0 (zero).
r indicates the rack number (0 - 27 octal).
g indicates the I/O group (0 - 7 octal).
b specifies the bit (0 - 17 octal). /b may be omitted, if necessary, to treat the I/O group as a numeric value.
帮忙分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