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4):
想通过电脑串口控制4个plc输出的通断

想大家给推荐一款最便宜的 欧姆龙 继电器型的PLC

然后想问问    就使用编程电缆  行不行    要不要  另外再做通信电缆

除了电脑和PLC  还不要 另外购置 其他的设备呢

打电话问了欧姆龙的代理   说要用 hostlink

但是  不指导怎么实现  谢谢大家

楼主:
就是 控制4个输出

通过计算机给一个信号  让其中一个输出 出现高电平 然后直到计算机再给一个信号 让这个输出出现低电平

网友A:
hostlink是OMRON品牌通用的通讯协议。
不用另购什么,编程线就可以。

网友B(2007-09-05):
OMRON用Host_Link,三菱用编程口、施耐得用Modbus,西门子用Modbus、PPI

网友C(2008-05-09):
想问一下,要实现LZ所说的功能,Vigor(丰炜) VH-20MR系列的PLC该用什么方式呢?

网友D:
有对应的软件及电缆就行了;

网友E:
用组态王组态,在组态界面上设置几个按钮就行。用一个RS232电缆可自制,OMRON   CPM2A*-20CDR-A 价格低就行。

网友F(2008-07-15):
用VB编写,hostllink

网友G:
用电脑直接控制I/0点,逻辑在电脑里?如果是可以用以太网I/O模块(Modbus tcp协议)或485总线I/O模块(Modbus RTU协议)。毕竟I/O模块比PLC便宜,通讯协议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