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0-5v转4-20MA

楼主(2007-08-04):
帮帮小弟:
 我现在想自已做一个把D/A转换器的0-5V的电压信号换成4-20MA信号,还有把4-20MA信号转成0-5V的电压信号的电路,可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想请大家帮帮忙!
谢谢了!

网友A:
电压和电流是分不开的,不能单独说电压或电流!不然就是恒压源或恒流源了
!

网友B:
接个变送器
科技创新
严谨务实
个性服务

网友C:
市场上有这样的转换器.
自己做的话查一下模拟电子技术书.

网友D(2010-03-16):
麻烦您把邮箱告之,我把具体的资料了给您看
QQ 330227531

网友E(2010-08-10):
MHM-04B 信号调理器 可以实现信号转换
使用说明
__ MHM-04B 信号调理器是在自动化控制系统中对各种联络信号进行变送、转换、传输、运算、中继、远传、分配。将各类一次传感器或一次仪表输出模拟信号,通过调理器调理整合成智能控制系统可统一规范的信号。因此有称它信号转换器、也有称信号变送器,我们总称它们为信号调理器。其主要与DCS、PLC等工业智能测控系统配合使用。用来完善和补充系统模拟I/O插件功能,增加系统适用性和增强现场与远传信号的可靠性。可满足用户本地监视与多路远程信号传输的需求。

__ 信号调理的电流输出模式是采用精密恒流有源方式,适宜信号远传,克服长线、接插件等接触电阻的变化对传输信号的影响和强抗干扰能力。若采用4-20mA输出则信号接收端就又增加连路甄别功能,当线路发生故障断开时回路电流则为零,所以更增强系统可靠性。信号调理器可与各种一次变送器配套,对各种模拟信号进行转换等。结构上采用了片状模块卡口式结构,可直接卡入标准DIN道轨安装,安装拆卸维护方便。可以多片紧凑叠合安装在标准道轨上节省或替代控制柜输入、输出的接线端子。HMM-04B型信调理器为有源输出型,并且单路输入,双路独立输出。输入0-5v、1-5V,最大电压可达DC500V或0-20mA、4-20 mA,最大可达100 mA。输出为双路独立0-5v、1-5v,0-20V或0-10 mA 、4-20 mA、0-50 mA。输出形式也可以交替组合,具体可根据用户的要求将信号进行转换,量程范围也可以根据用户要求设置。特殊定制单路最大输出电流可以达到 200 mA。输出大电流信号调理器。

__ MHM-04B 作为信号中继器、信号分配器使用可以提高信号的传输距离和多路传输的扩展模块使用。

网友F(2012-12-26):
需要资料的联系我 QQ1668843125

网友G(2013-02-26):
应该能找到专用的芯片。

网友H:
运放的电流放大模式即可完成电流到电压的转换,然后再用一运放进行进行0点调整电路将4MA输入时调整到输出为0V,20MA输入时调整到输出为5V即可。

网友H:
可参考数字万用表电流处理电路。

网友F(2013-07-04):
我司主营电源模块,隔离放大器,数据采集器。
有需要的先生/女士可以随时联系我
QQ:429479669
电话:18129838285

网友I:
很简单的啊。

0~5V转4~20mA用XTR111就可以了;
反过来转,使用250欧姆的电阻不就行了么!!

有疑问可以加我qq:1875074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