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08-04):
我要用工控机通过RS485控制云台,VC++编程,但是对RS485方面的VC++一无所知,请大虾帮忙推荐点资料。

网友A:
工控机中RS485可以通过串口RS232转换得到,也可以直接扩展485接口卡,有的工控机本身带有RS485接口,还有的工控机具有RS232/RS485可设置的通讯接口.

在编程方面,RS485和普通串口编程一样,没有区别,只是注意RS485一般是半双工的,在数据收发时不要出现冲突就行了

网友B:
同一楼上的看法,但也想发表点看法。云台系统在很多地方可以找到程序事例,建议向他们学习以下,我接触过此类程序,虽然有的地方不能和你的思路一样,但是方法值得借鉴。不想改变的思路,因此程序方面不多说了,祝你成功!